[CAN/FDCAN] 航空航天级CANopen协议栈

楼主(2023-11-06):
https://gitlab.com/n7space/canopen
https://canopen.space/#download

lely-core-ecss.zip (1.41 MB)
test-environment-master.zip (494.18 KB)
test-suite-master.zip (815.63 KB)

由于高质量,安全可靠组件需求,ECSS((European Cooperation for Space Standardization,欧洲空间标准化合作组织)创建了一个适用用于航天器的CANopen版本( ECSS-E-ST-50-15C)

测试在航天级M7内核芯片ATSAMV71-XULT上的SAMV7上执行。ECCS B级预认证 CANopen 库,用太空环境。

当前提供的两个测试版

当前是在开源免费CANopen协议栈lely基础上开发的。

网友A:
大佬您好,咨询个问题啊。CANopen协议里有没有规定错误帧发生后的处理方法,比如系统如何判断某个节点断线,会不会给断线的节点重新发送指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佬您好,咨询个问题啊。CANopen协议里有没有规定错误帧发生后的处理方法,比如系统如何判断某个节点断线 ...

靠节点的心跳包来监测连接状态。如果这个节点在规定的时间内发送心跳包,主机会发仅仅报文,心跳超时。

网友B:
请问一下,我现在要实现一个这样的功能,不知道如何用诸如CANOPENNODE和canfestival实现,比如我有一个主节点M1 node-id 0x22,两个从节点S1 0x01, S2 0x08。
现在已经实现S1到M1, S1到M2的SDO操作,比如S1到M1是0x601的SDO request, S1到M2是0x608的SDO操作。 现在还有一个操作不知道如何实现,就是S1到S2的SDO操作。专用SDO通道。我这里要实现这个专用SDO为S1到S2的0x61A的如何做呢。
找不到太多相关资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一下,我现在要实现一个这样的功能,不知道如何用诸如CANOPENNODE和canfestival实现,比如我有一个主节 ...

这得修改下源码,S2是608, 你发61A会S2被软件过滤掉的,可以修改下代码61A也接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