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-tool的RTT功能休眠后唤醒需要重新连接

楼主(2023-11-06):
使用h7-tool的RTT功能进入低功耗后唤醒不能继续打印需要重新连接,原来使用jlink可以直接继续打印

网友A:
这个跟你的电脑设置有很大关系,跟TOOL关系不大。

测试电脑待机模式恢复后,TOOL的USB自动重连情况(测试了一个台式机,两个笔记本均正常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974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跟你的电脑设置有很大关系,跟TOOL关系不大。

测试电脑待机模式恢复后,TOOL的USB自动重连情况(测 ...

和电脑没关系吧,是调试的板子进入低功耗状态然后唤醒板子,这时候rtt断连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和电脑没关系吧,是调试的板子进入低功耗状态然后唤醒板子,这时候rtt断连

我以为你说的电脑待机唤醒重连问题。

芯片唤醒重连的话,等我有时间了测评几款单片机的几种待机模式看看。

当前你手动点击就行,RTT不是实时传输,是存到RAM缓冲里面的,数据也不会丢失,什么时候读取都行,只要你的缓冲不溢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以为你说的电脑待机唤醒重连问题。

芯片唤醒重连的话,等我有时间了测评几款单片机的几种待机模式看 ...

好的,麻烦看看,数据是不会丢失,就是每次点击有点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以为你说的电脑待机唤醒重连问题。

芯片唤醒重连的话,等我有时间了测评几款单片机的几种待机模式看 ...

还有个问题,在低功耗模式下,也不能直接烧录,必须先唤醒板子,原来一直使用jlink没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个问题,在低功耗模式下,也不能直接烧录,必须先唤醒板子,原来一直使用jlink没有这个问题

加我QQ好友512464265,我来解决下,低功耗脱机烧录是没问题的,现在加我,我来解决。TOOL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唤醒方法。

H7-TOOL脱机烧录解除读写保护和各种遇到情况解决办法汇总,含SWD接口锁,低功耗和看门狗(2023-08-0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8986

网友:
通过与楼主交流,问题整理

楼主用的GD32E230,M33内核

1、低功耗

(1)脱机烧录是正常的。
(2)使用MDK的话,经过楼主不断切换测试,下面做个组合可以正常唤醒,SWD接口5线模式

2、RTT唤醒后自动重连问题,后面固件版本考虑推出个自动重连模式,比如读取10次失败后,重新连接,之后每1秒重连一次。重连多少次后依然不行,中断连接

网友B:
如果低功耗要烧录的话,是不是硬件上需要把NRST这根线也给引出来才能烧录?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低功耗要烧录的话,是不是硬件上需要把NRST这根线也给引出来才能烧录?

这个帖子做了总结。

H7-TOOL脱机烧录解除读写保护和各种遇到情况解决办法汇总,含SWD接口锁,低功耗和看门狗(2023-08-0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898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