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做程序跳转,app的启动地址必须是扇区的起始地址吗?

楼主(2023-11-06):
stm32做程序跳转,用的103,flash是256kb,0x0800 0000-0x0804 0000。
准备做一个bootloader和一个app,一个app备分。想app里下载程序到app备份,然后boot把app备份的写到app里。
需要擦除app的地址,然后再写入。请问擦除的话必须是按扇区擦出吗,可以按照2kb,2kb这样擦除吗?想只擦出app的

请问app的启动地址必须是扇区的起始地址吗?

网友A:
根本原因要求的不是扇区首地址,根本原因是中断向量表地址一定要0x200字节对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根本原因要求的不是扇区首地址,根本原因是中断向量表地址一定要0x200字节对齐。

为啥有这个要求

楼主:
好嘞!感谢硬汉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啥有这个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