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请教STM32H7的SDMMC

楼主(2023-11-06):
基于STM32H723VG的SDMMC1外设想读写TF卡,目前配置信息如下:
SDMMC外设时钟源PLL2R,频率100MHz
SDMMC1时钟分频系数2
单片机的IO走线没有连错,且做了等长设计。

调试的时候有时能够成功读取TF卡内的文件,有时不能读取,不能读TF卡时,HAL_SD_Init一直返回错误,经排查,发现SD_SendSDStatus函数中,由于SDMMC_FLAG_DTIMEOUT置位导致该函数返回Data timeout的错误。
同时发现,插入TF卡后等待5-10秒钟复位MCU,能够保证读取TF卡成功,似乎TF卡需要很长的初始化时间。有朋友了解这个问题的吗?感觉比较奇怪。

网友A:
主要有三个问题
1、SDMMC1仅支持AXI SRAM空间,不支持TCM空间,使用要注意。
2、注意Cache配置
3、特别注意这个配置,非常重要

新版HAL库V1.9.0的SD卡驱动问题解决了,买了一批SD卡测试之后发现是宏定义USE_SD_TRANSCEIVER忘了注释掉了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42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有三个问题
1、SDMMC1仅支持AXI SRAM空间,不支持TCM空间,使用要注意。
2、注意Cache配置

谢谢大哥的指点。前两点我之前考虑过了。目前没有使用Cache和TCM/SRAM2,HAL初始化SD外设的时候也不涉及读写内存。
第三点之前没有看到,不过我用的是HAL V1.11,测试注销这个宏定义也没有效果。
我先再分析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有三个问题
1、SDMMC1仅支持AXI SRAM空间,不支持TCM空间,使用要注意。
2、注意Cache配置

问题解决了,不是这三个原因之一。
第一个原因,部分断点影响了SD读写信号的连续性,导致FileX上层文件读取死锁,去除断点后解决。
第二个原因,需要上电后第一次HAL_SD_Init失败后复位HAL_SD_Init才能成功,这个是因为SDIO总线没有上拉,启用GPIO的上拉后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不是这三个原因之一。
第一个原因,部分断点影响了SD读写信号的连续性,导致FileX上层文件 ...

谢谢告知最终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