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关于SPI接口挂载两个设备工作不正常的问题

楼主(2023-11-06):
各位大佬,我采用stm32H743作为主控,采用了SPI1接口接两个从设备的情况,用于CS引脚区分不同的设备,使用了ThreadX系统。

从机1采样率较高,为100Hz,相当于10ms就要调用一次SPI读数据;
从机2用了FIFO,160ms调用SPI读数据;

这个数据读取均为中断方式,在中断只读取数据,其他显示等处理工作则各开了1个任务。

问题是这样的,当只使用一个从机时(把另外个从机不初始化,相当于不工作),都能正常读取数据,但是两个从机都工作时,运行几秒后就会进入HAL_SPI_Transmit函数的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,然后就卡死了。

我想问下这个是不是两个从机处于同时工作的原因,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一下了?

楼主:
我参考V7开发板用户手册SPI章节,通过占用和释放SPI总线防止SPI读取数据时被打断,效果一样的,工作几秒就卡死了。

网友A:
是不是没有有效的区分片选状态,正常的情况下,一个SPI器件不使能片选,这个器件的SPI引脚是高阻态的。可以这样试试,一个片选,另一个取消片选后,等待1秒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没有有效的区分片选状态,正常的情况下,一个SPI器件不使能片选,这个器件的SPI引脚是高阻态的。可以 ...

可能是跟我读数据的方式有关,两个从设备都是通过各自的中断引脚读数据的,中断来了必须得读,然后万一SPI出现两个都要读的情况就死掉了,我把采样率较低的那个从设备改成任务里查询方式读取了,貌似好了很多,回头再长时间工作测试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能是跟我读数据的方式有关,两个从设备都是通过各自的中断引脚读数据的,中断来了必须得读,然后万一SP ...

有没有可能是任务读取时发送冲突枪战了哟,建议加上互斥信号量看看  100ms-160ms 貌似有些快吧 ??

网友C:
先尝试在一个线程里去轮询读两个设备,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两个线程里去操作SPI了,加个锁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可能是任务读取时发送冲突枪战了哟,建议加上互斥信号量看看  100ms-160ms 貌似有些快吧 ??

应该是冲突了,主要是数据采集,另外一个从机没有fifo,10ms就得读一次。现在参考的v7开发板的例程做的spi互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尝试在一个线程里去轮询读两个设备,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两个线程里去操作SPI了,加个锁吧

一个线程和两个线程都试过了,最后发现可能还是两个都用IO中断指示读数据可能不太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个线程和两个线程都试过了,最后发现可能还是两个都用IO中断指示读数据可能不太好。

我用过用一个SPI挂两个WK2124拓展8串口,每个2124有一个中断线,在中断里发的信号量给线程,在线程中操作的SPI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