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瑞萨RX单片机计数器溢出问题

楼主(2023-11-06):
在试脉冲周期时,发现总是有奇怪的数值,逻辑是上升沿触发时,当前值大于上一次的值时,“(当前计数器溢出的次数 * 65536 + 计数器的值)- (上一次的计算结果)”。
发现在计数器溢出中断里,打印寄存器的值,发现溢出时寄存器的值还没有到65535,所以如果恰好在溢出瞬间计算,会导致多溢出了1次,进而导致计算结果大了65536,目前不知道如何解决,所以想要请教大家。

网友A:
可以做个简单判断。

/**
  * @brief  Conversion complete callback in non blocking mode
  * @param  htim : hadc handl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(TIM_HandleTypeDef *htim)
{
  if (htim->Channel == HAL_TIM_ACTIVE_CHANNEL_2)
  {
    if(uhCaptureIndex == 0)
    {
      /* Get the 1st Input Capture value */
      uwIC2Value1 = 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(htim, TIM_CHANNEL_2);
      uhCaptureIndex = 1;
    }
    else if(uhCaptureIndex == 1)
    {
      /* Get the 2nd Input Capture value */
      uwIC2Value2 = 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(htim, TIM_CHANNEL_2);

      /* Capture computation */
      if (uwIC2Value2 > uwIC2Value1)
      {
        uwDiffCapture = (uwIC2Value2 - uwIC2Value1);
      }
      else if (uwIC2Value2 < uwIC2Value1)
      {
        /* 0xFFFF is max TIM1_CCRx value */
        uwDiffCapture = ((0xFFFF - uwIC2Value1) + uwIC2Value2) + 1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/* If capture values are equal, we have reached the limit of frequency
           measures */
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  }
      /* Frequency computation: for this example TIMx (TIM1) is clocked by
         2*APB2Clk as APB2CLKDivider are set to RCC_APB2_DIV2 */
      uwFrequency = 2*HAL_RCC_GetPCLK2Freq() / uwDiffCapture;
      uhCaptureIndex = 0;
    }
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做个简单判断。

[mw_shl_code=c,true]/**

这个应该只适用定时器溢出一次的情况吧,如果周期比较大,需要增加一个定时器的溢出累计值,如 溢出值为10,计数器值是100,上一次溢出值为5,计数器值是200,那么差值就是10 * 65536 + 100 -(5 * 65536 + 200)再根据频率计算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应该只适用定时器溢出一次的情况吧,如果周期比较大,需要增加一个定时器的溢出累计值,如 溢出值为1 ...

“周期比较大”是指的频率比较高吗,这样可以考虑使用输入捕获+DMA方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周期比较大”是指的频率比较高吗,这样可以考虑使用输入捕获+DMA方式。

周期很大,指频率比较低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周期很大,指频率比较低呀

比较低更不用担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