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程序里面看到这两个函数setjmp()和longjmp(),有点地方不理解

楼主(2023-11-07):
longjmp(),是跳转的意思,就是跳转到setjmp()这个地方,我不理解的是setjmp()的返回值,是代表什么意思呢?

网友A:
楼主的描述是不是少点东西,没贴图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描述是不是少点东西,没贴图?

if(setjmp(env) != 0)
{

}
else
{

}

就这么一个判断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if(setjmp(env) != 0)
{

setjmp和longjmp源码是什么,我记得8051有这么个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tjmp和longjmp源码是什么,我记得8051有这么个东西

这两个函数属于是C语言库函数,我对setjmp的返回值不太清楚,但是我知道是跳转的意思

网友:
Lua的源码里面有用到这对指令,用来做异常处理的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这俩api

网友:
程序间跳转,第一次调用setjump

网友:
程序间跳转,第一次调用setjump返回0,后面调用longjump,会跳转到第一次调用setjump的地方,同时返回1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