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做BOOT+APP的APP程序时,注意其port文件里面设置了中断向量表

楼主(2023-11-07):
大家实现的时候要注意,这个可以删掉

网友A:
意思是boot端已经写入过一次了,app端就不需要再偏移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意思是boot端已经写入过一次了,app端就不需要再偏移了?

是我们APP里面一般用户会自己设置一个地址,大家使用的时候注意他这个地方也做了设置,防止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