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IAR命令行编译成功但是报错

楼主(2023-11-07):
使用IAR8.20.1版本,要上jenkins使用bat脚本命令行编译,概率出现编译编译完了,日志都正常,但是最后出现一句 ERROR,Command failed:build,导致我判断bat脚本返回值时失败了。此时重编就正常了。直接用IDE编译不会出现问题。

失败时候的日志: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    IAR ELF Linker V8.20.1.14183/W32 for ARM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    Copyright 2007-2017 IAR Systems AB.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    411 754 bytes of readwrite code memory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    525 584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    305 378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  Errors: none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  Warnings: none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 Link time:    1.16 (CPU)    2.39 (elapsed)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 Total number of errors: 0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: 19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
[2023-11-07T01:44:18.691Z]  ERROR, Command failed: build

这是我的脚本:
@echo off

"%IAR_INSTALL_PATH%" . \project.ewp -build Debug -log all -parallel 4

if %ERRORLEVEL% GTR 1 (
echo build failed!
exit 2
)else (
echo build success
exit 0
)

如果不加 -parallel 4 多线程编译参数,就更容易出错

这个是正常时候的日志,多了一个将out转为hex的过程: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7]    IAR ELF Linker V8.20.1.14183/W32 for ARM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7]     Copyright 2007-2017 IAR Systems AB.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7]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7]    411 754 bytes of readwrite code memory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7]    525 584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7]    305 378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7]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7]  Errors: none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7]  Warnings: none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7]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7]  Link time:    1.22 (CPU)    2.06 (elapsed)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7]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Z]  IS650N.out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Z]  Converting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Z]  ielftool.exe --ihex --verbose d:\Project\Debug\Exe\project.out d:\Project\Debug\Exe\project.hex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Z]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Z]    IAR ELF Tool V10.2.1.194 [BUILT at IAR]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Z]    Copyright 2007-2017 IAR Systems AB.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Z]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Z]  Loading d:\Project\Debug\Exe\project.out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Z]  Saving ihex file to d:\Project\Debug\Exe\project.hex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Z]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Z]  Total number of errors: 0
[2023-11-07T02:23:27.198Z] 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: 19

网友A:
用坛友这个试试。

为了用Jenkins自动编译,IAR工程加了bat编译脚本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950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坛友这个试试。

为了用Jenkins自动编译,IAR工程加了bat编译脚本

谢谢,试了下,还是会偶发错误,提示ERROR, Command failed: make

楼主:
不纠结了,捕获到失败就重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