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为什么f4的串口rx不能设为输入f1可以是芯片设计哪里不同吗

楼主(2023-11-07):
为什么f4的串口rx不能设为输入f1可以是芯片设计哪里不同吗

网友:
两个板子共地线没有?波特率是否一致

网友A:
F4串口是复用模式,不分输入和输出。GPIO配置AF复用到那个外设下,他自动就是那个功能。

复用模式就两个配置一个PP,一个OD
#define  GPIO_MODE_AF_P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0x00000002U)   /*!<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Mode     */
#define  GPIO_MODE_AF_O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0x00000012U)   /*!< Alternate Function Open Drain Mode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F4串口是复用模式,不分输入和输出。GPIO配置AF复用到那个外设下,他自动就是那个功能。

复用模式就两个 ...

加一点,配置OD的时候,是可以配置上拉还是下拉的。
对于RX来说,这个是有区别的。 串口的RX应该设定上拉比较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一点,配置OD的时候,是可以配置上拉还是下拉的。
对于RX来说,这个是有区别的。 串口的RX应该设定上 ...

是的,只是OD+上拉,几百KHz时,波形就有点畸形了。比较适合I2C使用。

网友:
这样说TTL串口跑9M 感觉危险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一点,配置OD的时候,是可以配置上拉还是下拉的。
对于RX来说,这个是有区别的。 串口的RX应该设定上 ...

一般外部上拉比较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