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多块芯片的数据同步问题

楼主(2023-11-07):
各位大佬,我两块板子上联机的时候,有一段用于设置参数的数据(大约400字节)需要保持一致。我是直接把主机的数据同步给从机?还是主机把数据进行CRC校验后发送校验码给从机,判断数据是否一致后,再决定同步那些数据?板子之间使用CANopen协议通信,
这些参数需要重新上电后才能生效。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思路吗

网友:
除了校验码,也可以对数据做个版本号。比较版本号是否一致。

网友:
内容没有发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