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USB仪器控制方式移植的可能性

楼主(2023-11-07):
    项目中要集成一台进口仪器,仪器厂商提供Windows上位机软件,经过仪器USB接口(目测仪器内部将USB转为COM口)控制仪器状态和读取数据,现在思路是方案一:使用USB数据抓包工具分析控制数据,然后使用STM32单片机代替PC的角色完成相同的控制和读取功能,不知STM能否完成USB的初始化驱动部分;或方案二:抓取仪器内部UART数据,绕过USB芯片直接实现控制和读取,但是需要修改硬件板卡影响设备保修。
请教大神两个方案有可行性吗?优选方案一的话需要完成哪几方面任务?

网友:
可以STM32的USB读取USB转串口功能。这个RL-USB还有个例子。

网友:
关键是仪器用的是什么USB协议(用USBTreeView就能清晰看出)。如果是标准CDC那ST的官方库就可以,如果是FT232,CP210x等专门驱动的就需要看你能用的USB HOST协议栈是否支持。如果成本及其他需求允许,用个Linux ARM的板也可以考虑,大部分USB转UART的协议都直接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