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nlineDebug] 整理了些Cortex-M内核方面的SVD文件,H7-TOOL也可以监测内核寄存器信息了,NVIC, SCB,DWT,滴答等

楼主(2023-11-08):
这两天整理各个厂家的SVD的文件,工作量惊人的大。

网友A:
硬汉哥是准备搞成离线形式的还是在线解析的,离线的话有现成的python脚本,可以减少不少工作量,在线的话可能需要用c重写一个。
https://github.com/cmsis-svd/cmsis-sv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是准备搞成离线形式的还是在线解析的,离线的话有现成的python脚本,可以减少不少工作量,在线的话可 ...

第三方的解析之前我整理了很多,用的不顺手,不好集成,最终还是我们自己搞了个。

上位机解析,直接生成的LUA脚本,上位机下位都可以使用。

功能已经做完了,今天整理完毕各个厂家SVD文件收尾了。明天开始收尾2.24版本固件其它要发布的功能。

新版的2.24版本固件准备上线了。

楼主:
问题记录
1、华大的pack要安装后才可以看到svd
2、nxp的imx系列是xml文件,修改后缀为svd即可

网友(2025-02-18):
Eric,请问这个 SVD 起到什么作用呢?@eric20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