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奇怪的问题:H723的ADC3,开启过采样后,数值大了一倍

楼主(2023-11-09):
ADC3,基准使用内部2.048V,采样外部4个通道,内部一个通道(Vbat/4),DMA环形缓冲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如果不开过采样

结果

基本对的上,
[1]是5V,经过1/16的电阻分压,VBAT稍微小一点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开过采样

结果

[1]和Vbat都大了一倍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16次过采样,4bit位移,结果应该一致才对。想不通

网友:
看下HAL库的源码,是不是你用的这个版本,4个偏移实际处理了3bit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HAL初始化,太TM坑了
ADC3和ADC1/2不一样,初始化程序里面对ADC3做了特殊处理

cubemx设oversampling ratio为16
对应的程序为:
  hadc3.Init.Oversampling.Ratio = 16;

然后在HAL_StatusTypeDef HAL_ADC_Init(ADC_HandleTypeDef *hadc)这个函数里面,有一段是设置oversampling的
        if (hadc->Instance == ADC3)
        {
          /* Configuration of Oversampler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/*  - Oversampling Rati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/*  - Right bit shif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/*  - Triggered 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/*  - Oversampling mode (continued/resume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MODIFY_REG(hadc->Instance->CFGR2,
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FGR2_OVSR  |
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FGR2_OVSS  |
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FGR2_TROVS |
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FGR2_ROVSM,
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FGR2_ROV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                     hadc->Init.Oversampling.Ratio         |
                     hadc->Init.Oversampling.RightBitShift |
                     hadc->Init.Oversampling.TriggeredMode |
                     hadc->Init.Oversampling.OversamplingStopReset
                    );
        }
按照我的配置,执行完,ADC_CFGR2的值是0x00000091

Ratio=16(0b10000)这个值直接被写到ADC_CFGR2的bit【4:0】,而这个寄存器的bit【4:2】就是控制ratio的
手册上
Bits 4:2 OVSR[2:0]: Oversampling ratio
This bitfield is set and cleared by software to define the oversampling ratio.
000: 2x
001: 4x
010: 8x
011: 16x
100: 32x
101: 64x
110: 128x
111: 256x

写16进去,实际对应的ratio是32,所以我得到的结果大一倍

如果我设置ratio为32,完蛋了,ADC_CFGR2的值是0x000000A1,完全不对

如果想设ratio=16,要在cubemx设置为0x0C

在cubemx的设置:

网友:
哇这个是巨坑啊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问题了,HAL初始化,太TM坑了
ADC3和ADC1/2不一样,初始化程序里面对ADC3做了特殊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