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keil sct文件指定.o文件的放置顺序

楼主(2023-11-09):
RT,怎么使用sct文件指令系统中.o文件的地址顺序呀
我按下面的方式设置,没有效果呢
将app.o放置在起始位置,但实际却不是

网友:
我只会给每个文件指定地址存储。MDK分组,右击文件设置。

网友A(2024-01-04):
看下你刚刚发的这个帖子是怎么回事,无法打开

ucos-ii 进入到 App_Fault_IS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你刚刚发的这个帖子是怎么回事,无法打开

ucos-ii 进入到 App_Fault_ISR

发的时候好像有问题,现在我打开都找不到那个帖子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发的时候好像有问题,现在我打开都找不到那个帖子了

好的,看到你重新发了一个,我把不能正常打开的那个删掉了。

网友B:
改成 app.o(+XO, +FIRST) 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改成 app.o(+XO, +FIRST) 即可

他这个里面应该还有个RESET中断复位复位程序已经占用了FISRT,再定义一个会有冲突,还有没有别的方式,我搜了下,没找到。

网友:
app.o(.text) 应该是错误的语法的。应该改为 app.o(+RO)。Keil 链接描述文件会按照 app.o 这样的段描述顺序放置代码。应该是使用了 app.o(.text) 错误的语法导致的问题。可以看到 sys_dev.o func_ADC.o 都是按顺序排列的,唯独 app.o(.text) 不是按顺序排列的。下表为 keil 帮助中的输入段属性(里面没有 .text 这种段属性)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