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!触摸按键中可以加延时吗?

楼主(2023-11-09):
请教!触摸按键中可以加延时吗?
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switch(NCode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switch(Id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GUI_ID_BUTTON0:
                play(12);//按键音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pMsg->hWin, 0);//关闭当前对话框
                WM_DeleteWindow(pMsg->hWin);//删除窗口
                CreateFramewin();//返回主窗口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
网友:
设计不合理,开emWin定时器加。

网友:
试试GUI_Delay应该可以。就是程序有点怪

网友:
不使用rtos,的情况。
禁止代码有延时

网友:
建议设计成非阻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