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!emwin多次切换界面时程序会挂掉,可以用软件复位进行切换吗?

楼主(2023-11-10):
请教!emwin多次切换界面时程序会挂掉,可以用软件复位进行切换吗?

void System_Reset(void)//软件复位
{
  __set_FAULTMASK(1); //关闭所有中断
  NVIC_SystemReset(); //进行软件复位
}

网友:
还是要先找到挂掉的原因

网友A:
可以的。

多次切换界面挂掉,估计是切换姿势不太对,你看下你的emWin动态内存是不是不断减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。

多次切换界面挂掉,估计是切换姿势不太对,你看下你的emWin动态内存是不是不断减小。

谢谢!emWin动态内存是不断减小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!emWin动态内存是不断减小。

那基本就是没有正常删除窗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基本就是没有正常删除窗口。

感谢回复!已解决

网友B(2024-12-28):
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 我用appwizard仿真一点事没有  把程序下载到屏幕上点一会就死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 我用appwizard仿真一点事没有  把程序下载到屏幕上点一会就死了

AppWizard建立一个简单的界面测试过正常不,

另外就是你的AppWizard版本和emWin版本匹配不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AppWizard建立一个简单的界面测试过正常不,

另外就是你的AppWizard版本和emWin版本匹配不。

是匹配的  我之前的界面程序都没问题前两天 就在界面上修改了一下 就变成这样了  我用的是1.40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匹配的  我之前的界面程序都没问题前两天 就在界面上修改了一下 就变成这样了  我用的是1.40版本

建议重新创建个简单的界面效果试试,然后排查下当前这个界面是那个操作造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