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随机定义全局变量就导致lwip连接不上

楼主(2023-11-10):
stm32h7平台,系统跑freertos ,网络部分是lwip,现在调试遇到一个问题,随机定义一些全局变量就导致lwip连不上。这个是不是对齐问题,关键是如何解决。

网络的mpu配置如下:

  /*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Device not cacheable
     for ETH DMA descriptors */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300400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1K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0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  /*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Cacheable write through
     for LwIP RAM heap which contains the Tx buffers */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300440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16K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1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随机定义变量大致如下,基本都是一样的定义方式

static const char *ch1_label_text[] = {"CH1", "通道1"};
static const char *ch2_label_text[] = {"CH2", "通道2"};
static const char *ch3_label_text[] = {"CH3", "通道3"};
static const char *ch4_label_text[] = {"CH4", "通道4"};

就只是网络连接不上,就是直接就ping不通了,系统其他功能都是正常远行的,这就奇怪了。
这些变量如果修改了内容也有可能连上的,基本上就是随机性的,修修改改或许能连或许不能连

网友A:
主RAM空间用的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RAM空间用的什么

而且这些随机定义的变量都还没有用呢,
配置如下,是在0x24000000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而且这些随机定义的变量都还没有用呢,
配置如下,是在0x24000000上。

AXI SRAM空间的MPU配置贴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XI SRAM空间的MPU配置贴下
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240000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512K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3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24000000;
  MPU_In ...

配置为最低性能模式试试。

使用STM32H7的AXI SRAM,SRAM1到SRAM4对应的Cache最高性能和最低性能配置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932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配置为最低性能模式试试。

使用STM32H7的AXI SRAM,SRAM1到SRAM4对应的Cache最高性能和最低性能配置

尝试了用最低性能模式,直接就是整个系统启动不起来。安装现有配置或最高性能配置系统可以正常远行,但就是ping不上网络。
跟mpu这个两个参数有关系吗,是不是需要调试这个两个参数。
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0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

全部的MPU配置如下,

  /*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Device not cacheable
     for ETH DMA descriptors */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300400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1K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0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  /*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Cacheable write through
     for LwIP RAM heap which contains the Tx buffers */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300440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16K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1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  /*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Device not cacheable
for SDRAM  descriptors */
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D00000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32M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//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2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240000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512K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3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(uint32_t)uart4_rx;
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2K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4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= 0x600000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= ARM_MPU_REGION_SIZE_64K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= MPU_ACCESS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5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= MPU_TEX_LEVEL0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= 0x380000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SIZE_64K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6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= MPU_TEX_LEVEL0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尝试了用最低性能模式,直接就是整个系统启动不起来。安装现有配置或最高性能配置系统可以正常远行,但就 ...

这块没什么问题,剩下就是你的lwip网络接口文件里面的cache处理了,你那个接口文件代码用的是ST的最新版的吧,他们早期版本的有bug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块没什么问题,剩下就是你的lwip网络接口文件里面的cache处理了,你那个接口文件代码用的是ST的最新版 ...

周末有事回了一趟老家,没调试。今天再调试看看,暂时找不到调试的思路,都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去找问题。
LWIP用的是STM32CubeMX生成的,ST库用的是stm32cube_fw_h7_v1100。

网友:
对比两个工程的map文件的变量地址有什么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