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UI] 关于H750下移植lvgl花屏求助

楼主(2023-11-10):
我最近测试一块圆屏幕搭载H750VBT6上,rgb屏幕,颜色格式输出为565,单图层,我将显存分配到AXI SRAM上,地址0x24000000,它有512K,勉强够。ltdc配置应该没问题能正常显示颜色,但是我用lvgl移植后运行,静态界面也是花屏的为什么,我将lvgl缓冲区定在SRAM1到3上,地址0x30000000,共288k,单缓冲区,如果我将缓冲区变成128k,这个花瓶更严重,但我看SRAM最大好像288k。超过288K后就不显示图了。大神求救啊。不知道为什么原因。

楼主:
顶一下,求求大神解释一下

网友A:
是不是开DMA2D了,如果开了DMA2D,要注意MPU/Cache配置,否则会有数据一致性问题,从而会有花屏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开DMA2D了,如果开了DMA2D,要注意MPU/Cache配置,否则会有数据一致性问题,从而会有花屏问题。

开了dma2d,那我应该怎么解决?有相关的mpu/cache配置看吗?我在cubemx配置开启了cache,mpu也做了配置,但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开了dma2d,那我应该怎么解决?有相关的mpu/cache配置看吗?我在cubemx配置开启了cache,mpu也做了配置, ...

直接关闭了LGVL所使用RAM空间的Cache即可。

0x24000000的512K
0x30000000的288K,还有其它用到的,全部关闭了即可

此贴配置方式的最低性能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932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关闭了LGVL所使用RAM空间的Cache即可。

0x24000000的512K

好的谢谢你的帮助,我到时候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