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ADC完成的回调函数中调用HAL_Delay(1) 造成卡死,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3-11-10):
使用cubemx生成的项目。

在HAL_ADC_ConvCpltCallback(ADC_HandleTypeDef *hadc)() 函数中调用了 HAL_Delay(1). 就卡死了。
HAL定时器使用的是独立定时器tim11,而且优先级已经设定为1. 比其他优先级都高了。

咋回事呢?没想明白啊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用DWT延时吧

网友A:
大概是HAL_Delay也是靠中断实现,并且优先级比adc低???

中断回调也是中断里面处理的正式点的程序都不应该在里面延时,要最小的时间处理完成退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概是HAL_Delay也是靠中断实现,并且优先级比adc低???

中断回调也是中断里面处理的正式点的程序都不 ...

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。 再次在代码中全局搜索,发现了问题所在。 这个芯片是G4系列,所以有定时器17.

本来已经在hal的config文件中,把hal的定时器中断等级从15设定为1了。也确认了HAL_Init()设定了hal定时器的中断等级为1了。

可是,hal的定时器17的全局中断 和 定时器1的某些功能共用了中断,导致cubemx生产的代码,在tim1的相关函数中,重设了tim17和tim1的共用中断等级为15(最低)。因此踩坑。

网友:
hal库的中断处理埋了不少坑,比如串口中断啥的,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,我后面中断处理这块都改成LL库或者直接操作寄存器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。 再次在代码中全局搜索,发现了问题所在。 这个芯片是G4系列,所以有定时器17.

...

看一下中断向量有没有定义好,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=110178&extra=

网友:
楼主可以考虑一下perf_counter哦,不依赖中断来工作。RTE点点就有的东东。

【喂到嘴边了的模块】超级嵌入式系统“性能/时间”工具箱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 ... 9952704301744128#rd

网友:
hal库的中断处理有点问题,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,比如串口中断啥的,我现在的办法是中断处理尽量用LL库或者直接操作寄存器

网友:
会不会是ADC进中断周期小于1ms,再加上1ms的延时,就一直在中断出不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