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串口助手] H7-TOOL的485总线接口做2M/2.5M/3Mbps通信速度注意事项(2023-11-12)

楼主(2023-11-12):
1、说明:
1、超过2Mbps,TTL比485方式的误差容错性要好,波特率误差有1%的时候,485总线不太稳定.  这个速度下,推荐接终端电阻和上拉下拉电阻
2、H7-TOOL早期的版本使用的485 PHY芯片只有几百Kbps,现在用的基本都是10Mbps。
3、回环测试结论直接放在开头:  H7-TOOL与STM32F407和STM32H743通信,F407主频168MHz,H743主频设置400MHz:

注:485是半双工,回环测试要注意发送完毕了再进行接收处理。

1Mbps 2Mbps 2.5Mbps 3Mbps
TTL串口:F407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
485总线:F407带终端电阻和上拉下拉电阻通过通过通过,偶有丢包没通过
485总线:F407不带终端电阻通过通过丢包没通过
TTL串口:H743通过通过 通过通过
485总线:H743带终端电阻和上拉下拉电阻 通过通过 通过通过 ,偶有丢包
485总线:H743不带终端电阻通过 通过 通过,偶有丢包通过 ,偶有丢包

2、波特率误差:

这里以2.5Mbps速度为例进行说明。

H7-TOOL的不同频率下波特率误差如下:

F407的波特率误差如下,2.5M的误差达到了1%

1%的误差,一般是没事的,但是实测,没有终端电阻的情况下,F407的485配置2.5Mbps下确实不太稳定。F407在168MHz主频下,无法配置出低于1%误差率的串口波特率

UARRTDIV = 0x00000021  , 波特率是2545454
UARRTDIV = 0x00000022  , 波特率是2470588

3、测试一:不带终端电阻,波特率误差为0.0000%的2Mbps速度测试:

F407在2M时的波特率误差是0.0000%,实际测试和TOOL通信,稳定性还可以。

V5的测试例子,TOOL使用10个数组为一组测试,发送给V5后,V5返回接收到数值:

动态效果:

4、测试二:带终端电阻,开发板和TOOL都搞上终端电阻和上拉下拉电阻测试2.5Mbps

将V5板子的三个电阻都焊接上了。

TOOL的转接板上也简单飞线了个终端电阻和上拉下拉电阻:

测试比不带终端电阻好不少,但偶尔也会出错。

5、测试三:带终端电阻,开发板和TOOL都搞上终端电阻和上拉下拉电阻测试3Mbps

也就是说,这个速度下,终端电阻和上拉下拉电阻是绝对不可以省的。

另外F407在485方式下,3Mbps配置无法和TOOL通信,误码率太大,而TTL方式是没问题的。

参考例子下载:

V5-006_串口和PC机通信(2M

楼主:
使用H7-TOOL和V7开发板通信,V7板子主频400MHz,2.5Mbps的RS485通信。

1、2.5Mbps测试,不带终端电阻
2.5Mbsp通信速度的效果还是可以的:

2、3Mbps测试,带终端电阻

将V7板子的终端电阻和上拉下拉接上,H7-TOOL也搞上终端电阻以及上拉下拉电阻,3Mbps也可以,稳定性比较不带终端电阻好很多,但偶尔也有错误.

TTL方式是没问题的,基本不出错。

网友:
这楼必须占,感谢硬汉哥!

网友:
很详细,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硬汉哥,感谢分享

网友:
距离没说多远

楼主:
测试是用的25-30cm。
这个速度距离长了得用CAT6类网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