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关于H750使用LVGL界面,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报错

楼主(2023-11-11):
请教下各位论坛大佬,今天在使用H7的时候(我的板子是ART-Pi),我移植了一个LVGL界面,却提示我空间不足,但我明明添加了外部flash下载算法,也做了地址映射,而且我之前用单屏幕驱动验证过,程序是运行在外部flash地址的,但是到了使用LVGL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行了呢?下面是我的一些配置
这是sct文件的配置

这是下载算法

这是错误提示
这是地址映射

改成这样就不会报错但是程序下进去不运行

求大佬指导,可有偿,孩子搞了几天了真没想明白求大神相救

网友A:
这样设置试试

爽,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,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011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设置试试

爽,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,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 ...

我貌似就是用的这种方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貌似就是用的这种方式

看下MAP文件正常分配没有,如果已经正常分配,然后测试个简单的功能,看看正常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MAP文件正常分配没有,如果已经正常分配,然后测试个简单的功能,看看正常不。

是分配正常的,但是我编译都过不去,一编译就空间不足,加了很多的lvgl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