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07通过代码对eeprom型号区分

楼主(2023-11-13):
怎么在使用eeprom读写前,通过软件判断24c02和24c64呢

想通过02单地址读写,64双地址读写做区分来着
但失败了
请各位多多指教,谢谢啦

网友A:
设置不同地址,就通过地址区分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不同地址,就通过地址区分就行。

能说具体一点吗,我没太懂,麻烦硬汉哥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说具体一点吗,我没太懂,麻烦硬汉哥了

02可以设置外置地址线。

注意AT24C01/02/04/08/16/128发送设备地址时,8位数据的不同含义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755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2可以设置外置地址线。

注意AT24C01/02/04/08/16/128发送设备地址时,8位数据的不同含义

好的,谢谢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