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定时器的计数模式设为“向上计数”或者“向下计数”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3-11-13):
比如定时器设置为,数1000个数(假定总耗时1秒。)就会触发中断。

由于定时器初始化后的CNT默认值都是0,
那么定时器计数模式设为“向上计数”的话,是不是要等1秒后,才会有中断触发;
定时器计数模式设为“向下计数””的话,立刻就会有个中断触发?

会不会有这种差别?

网友:
递减模式是计数器直接重载TIMx_ARR 寄存器,  开始递减计数到 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