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RAM] STM32CubeMX+H743读写W9825G6KH异常求助

楼主(2023-11-13):
电路板H743+W9825G6KH,使用STM32CubeMX的6.9.2版本搭建带FreeRTOS的系统框架,初测SDRAM的读写,测试下来发现写入的数据再次读出时,部分地址的结果不正确。
W9825G6KH共32MBytes,位宽16bit,硬件片选和时钟分别连接到H743的FMC-SDNE1和FMC-SDCKE1,所以对应起始地址0xD0000000。

在查找问题原因时,由于手边工具有限,我将原本跑在480MHz的系统时钟降到了240MHz,FMC只配置了100MHz,对应SDRAM的工作时钟频率为50MHz,关于FMC的时间参数配置都按照这个进行了修改:
参见图:FMC配置

刷新频率也相应进行了修改,参见图:SDRAM初始化序列函数

测试程序的控制过程说明如下:
1)完成对FMC的初始化,然后调用函数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1()执行SDRAM的初始化序列;
2)对硬件定时器TIM3进行初始化,启用定时中断,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向负责写SDRAM的task发送消息;
3)task接收到消息后就执行一次写SDRAM操作,地址从0xD0000000开始,每次写入32字节(16bits*16),读写函数参见图:16bit长度的SDRAM读写;
为了方便解读波形,在调用写SDRAM函数FMC_SDRAM_WriteBuffer_16()之前会将LED的管脚置HIGH,完成调用后再置LOW。

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取信号进行分析,有波形附后。其中红色箭头指向的波形放大图也贴上。

对波形进行解析时发现与芯片资料的说法不一致。文档中说明的写波形逻辑见SDRAM写时序图。

疑问:我抓到的波形该如何理解呢?对外部SDRAM的写操作异常是FMC的配置存在问题吗?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

写SDRAM波形

写SDRAM波形

箭头处波形放大

箭头处波形放大

FMC配置

FMC配置

SDRAM初始化序列函数

SDRAM初始化序列函数

SDRAM写时序

SDRAM写时序

网友A:
楼主这个是自己做的板子吗,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优先检查焊接,论坛90%的SDRAM问题都是焊接有问题导致的。所以建议楼主也优先检查下。

SDRAM的程序一般很少有人出问题的,基本都是通用配置。

楼主:
是自己做的板子,我也想过是不是硬件问题,可硬件工程师出差了,我不知道怎样检查焊接问题。

楼主:
上周也找人帮我把SDRAM重新焊过,不过没有改善,而且一共做了两块板子都是一样的问题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个是自己做的板子吗,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优先检查焊接,论坛90%的SDRAM问题都是焊接有问题导致的。所 ...

还要请教,目前代码在STM32H743平台上运行FreeRTOS,FMC时钟为200MHz时单独测试SDRAM读写正常,但在多任务处理过程中定时执行外部中断检测、通过SPI的DMA方式接收AD采样数据然后写SDRAM,有5%的概率写入的数据出错,会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要请教,目前代码在STM32H743平台上运行FreeRTOS,FMC时钟为200MHz时单独测试SDRAM读写正常,但在多任 ...

如果仅是数据出错,而没有异常之类的问题,注意Cache问题,Cache没处理好,会有数据错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仅是数据出错,而没有异常之类的问题,注意Cache问题,Cache没处理好,会有数据错误。

非常感谢你的回复。这是第一次使用Cache,DMA接收数据放置的buffer分配在AXI-SRAM,这个空间我的MPU配置为:
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1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240000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512KB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1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BUFFERABLE;

这样配置的话,是不是在进行写SDRAM操作时调用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来清指定地址的DCache就可以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你的回复。这是第一次使用Cache,DMA接收数据放置的buffer分配在AXI-SRAM,这个空间我的MPU配置 ...

1、配置为最低性能试试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9322

2、省事些,直接使用函数
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
如果你配置为最低性能,可以不调用这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