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求助,G431的DAC+DMA简单例程搞不定了。

楼主(2023-11-14):
用cubemx生成了DAC+DMA的例程,stm32G431怎么搞都没有输出。。。
百度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例子对比。

请大侠帮忙看看。

楼主:
感谢感谢!
经过对比,原来DAC的DMA这个设置必须是WORD !!! 可是DAC明明是12bit的呢。

hdma_dac1_ch2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WORD;   //halfword改为word

把这个改了就好了。
以前,ADC什么的,外设地址的数据都是halfword,没想到没想到啊,DAC居然需要设定为word格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感谢!
经过对比,原来DAC的DMA这个设置必须是WORD !!! 可是DAC明明是12bit的呢。

谢谢告知最终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