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+DMA不加中断直接读取数据会不会出问题

楼主(2023-11-14):
如题,ADC配置成循环扫描模式,通过DMA做数据搬移工作,但是不开中断。这样的话会不会在读取内存里面的时候出现DMA也正在搬运数据导致异常。

网友A:
1、冲突也没有关系,总线矩阵有个访问优先级处理。
2、DMA有个NDTR搬运剩余次数寄存器,适合干这个,根据剩余多少,将之前的部分读取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冲突也没有关系,总线矩阵有个访问优先级处理。
2、DMA有个NDTR搬运剩余次数寄存器,适合干这个,根据 ...

CPU和DMA同时访问一块内存感觉不是很好。用NDTR是个好办法,感谢硬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