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2C控制器] H7-TOOL新版2.24固件增加的I2C从机模式完成收尾,速度最高1MHz,开启Fast-mode Plus模式

楼主(2023-11-15):
从机是采用硬件I2C实现,开启了Fast-mode Plus (1 MHz)

在新的2.24版程序上测试已经没问题,作为从机的情况下,发送和接收都正常。剩下就是发布前制作个操作说明,并在上位机上增加个操作界面。

测试从机I2C接收,800KHz

[Lua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print("I2C从机接收测试")

i2c_bus("initslave", 0x20) -- 8bit = 7bit地址+读写控制位

 len, str = i2c_bus("reciveslave", 9, 3000)
 print(string.format("接收数据大小:%d", len))
 print_hex(str)

i2c_bus("deinitslave")

[Lua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-- 设置I2C速度是
i2c_bus("init", 100000)

i2c_bus("start")   -- 启动
ack = i2c_bus("send", 0x20) -- 写操作

if (ack ~= 0) then
    print("I2C从机无应答 send address")
end

ack = i2c_bus("send", "023225678")  -- 发送数据

if (ack ~= 0) then
    print("I2C从机无应答 send ")
end

i2c_bus("stop")

测试从机I2C发送,800KHz
[Lua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print("I2C从机发送测试")

i2c_bus("initslave", 0x20) -- 8bit = 7bit地址+读写控制位

for i=1, 10, 1 do
 len = i2c_bus("sendslave", "123456789", 3000)
 print_hex(len)
end

i2c_bus("deinitslave")

-- 设置I2C速度是
i2c_bus("init", 100000)

for i = 1, 10, 1 do
i2c_bus("start")   -- 启动
ack = i2c_bus("send", 0x21) -- 写操作

--if (ack ~= 0) then
 --   print("I2C从机无应答 send address")
--end

str = i2c_bus("recive", 9)  -- 发送数据

print("接受字符"..str)

i2c_bus("stop")

end

楼主:
剩下最后一个SPI从机模式收尾工作,白天开始整理。

网友A:
I2C主从机状态动态切换,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2C主从机状态动态切换,是否正常。

可以,支持动态切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