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i sd 卡 接收的問題

楼主(2023-11-15):
我想請問
我看sd卡 spi模式 讀取資料的程式 用for都是一個字節接收512個字節

    for(UINT i=0; i<btr; i++) {
                *(buff+i) = rev_spi();
        }

我想嘗試改一次收512
dv_stm32f427_spi_receive(e_spi6,buff, 512);  沒pass
sd卡初始化 會出現 fr_no_filesystem
不懂不能這樣改嗎?
感謝

网友:
读取是没有限制的,你的接收处理函数可能有问题。

楼主:
感謝回覆
我剛剛換張卡就可以
原來測試是2g 後來換32g
卡片差異會有影響阿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謝回覆
我剛剛換張卡就可以
原來測試是2g 後來換32g

有的,这个是你的驱动兼容问题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