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F103调试口重映射出现复位问题

楼主(2023-11-15):
想把我的自制st-link-v21弄成离线下载器,
然后SPI-Flash接在了PB3,PB4,PB5,PB6上,占用了JTAG脚,
然后JTAG必须重映射成SWD,使用另一个st-link-v21在线调试,
然鹅发现在执行到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(); 的时候,

结果好像复位了,代码跑到了复位处:

断开调试器直接运行就能跑,
百思不得其姐!!!

是我操作的问题吗?
有啥完美解决方法不?

网友A:
这个现象不正常。我们早期的板子就是这几个PB引脚用于SPI Flash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现象不正常。我们早期的板子就是这几个PB引脚用于SPI Flash了。

有解不?
难道要用SWD调试,这几个PB脚就没法用了?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我用的是合宙的Air32F103,换成STM32F103就没有此问题了!
Air32F103的竟然是个大坑!!!
幸好只是调试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问题了,我用的是合宙的Air32F103,换成STM32F103就没有此问题了!
Air32F103的竟然是个大坑!!!
...

合宙的wiki上有说这个,替代片子总会有各种坑
https://wiki.luatos.com/chips/air32f103/switchFromSxx.html

网友:
合宙的Air32F103不错了,便宜又大碗,这个问题人家公开说过的,这种不算坑。没有说,暗戳戳的搞才是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