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lvgl按钮A按下后一直都是pressing,怎么才能变成long_press

楼主(2023-11-15):
lvgl按钮A按下后一直都是pressing,怎么才能变成long_press

网友A:
你的触摸估计有问题,这个是我们的,正常

基于V5,V6和V7的LVGL模板,驱动支持单缓冲,双缓冲和配合硬件消隐的双缓冲,以及电容和电阻触摸全支持(2023-07-19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016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触摸估计有问题,这个是我们的,正常

请教下,如果我有两个SCREEN界面,从SCREEN1到SCREEN2后,我要返回到SCREEN1,是调用什么接口函数呢?
我现在用的是下面这个:
        lv_scr_load_anim(screen2, LV_SCR_LOAD_ANIM_NONE, 0, 0, true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