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控制器] H7-TOOL的2.24新版固件最后一个SPI从机功能收尾完成,写速度50MHz,读速度12.5MHz

楼主(2023-11-16):
至此,2.24固件要发布的功能全部完成收尾,仅剩下上位机增加I2C从机和SPI从机操作界面,然后更新操作手册就发布。

测试是两个TOOL直接对接测试,一个做主机,一个做从机

写50MHz测试:

读12.5MHz测试:

网友A:
大佬,左侧的功能按钮,能不能做成点击选中后正常显示(凸显),其他没有选中的图标就降低一些饱和度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佬,左侧的功能按钮,能不能做成点击选中后正常显示(凸显),其他没有选中的图标就降低一些饱和度?

谢谢建议。

楼主:
备份个测试代码

local buf = {}
local str

spi_bus("init", 5, 0, 0) --频率ID, 时钟相位, 时钟极性

delayms(5000)

for i = 1, 10, 1 do

buf[1] = 1 + i
buf[2] = 2 + i
buf[3] = 3 + i
buf[4] = 4 + i
buf[5] = 5 + i
buf[6] = 6 + i
buf[7] = 7 + i
buf[8] = 8 + i
buf[9] = 9 + i
buf[10] = 10 + i

str= string.format("%c%c%c%c%c%c%c%c%c%c",
                    buf[1],buf[2],buf[3],buf[4],buf[5],buf[6],buf[7],buf[8],buf[9],buf[10])
spi_bus("send", str)
delayms(5)
end

delayms(5)

for i = 1, 10, 1 do
rd = spi_bus("recive", 10)
print_hex(rd)
delayms(5)
end

spi_bus("uninit")

spi_bus("initslave", 0, 0, 5000)

for i = 1, 10, 1 do
rd = spi_bus("recive", 10)
print_hex(rd)
end

for i = 1, 10, 1 do
spi_bus("send", "0234567890")
end

spi_bus("uninit"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