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问下,STM32F401 ADC不同采样方式值不一样

楼主(2023-11-16):
软件触发采样adc值2047,定时器触发采样2013,采样周期,采样通道,什么的全部没变,两者区别就是定时器触发和软件触发,这个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应该是正常抖动,你可以两种方式都采集1000个点,将波形绘制出来看下。

楼主:
不是抖动,1000个点平均值也偏差了30,后面不用ADC的定时器触发了,直接用定时器中断读取最新的ad值就正常了,不知道啥原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抖动,1000个点平均值也偏差了30,后面不用ADC的定时器触发了,直接用定时器中断读取最新的ad值就正常 ...

如果这样的话,数据获取后可以通过校准解决。

之前测试倒是遇到过FSMC总线刷新时影响F407 ADC的情况。

网友:
采样时间设置长一些再对比

网友:
直接改成DMA采样,用的时候直接取值就行。

网友:
看看MCU的Vref引脚电压是否存在波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