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求助:freertos运行一段时间以后,调用vPortGetHeapStats导致HardFault,该如何找问题

楼主(2023-11-16):
CPU是H723,Cube内建的FREERTOS,一开始是正常的,可以查看任务和堆栈的统计信息
跑了一段时间之后,想查询看系统的情况
先调用uxTaskGetSystemState,查看任务,正常
得到
------------ Task Info --------------
Name            |ID|Stack |eStat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efaultTask     | 1|  1854|Blocked
taskGrpCtrl     | 2|  1964|Blocked
taskCli         | 3|  1886|Running
taskSensor      | 4|   942|Blocked
IDLE            | 5|    40|Ready
Tmr Svc         | 6|    67|Blocked
tcpip_thread    | 7|   911|Blocked
EthIf           | 8|   417|Blocked
EthLink         | 9|   365|Blocked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Note: Stack is remains of space(4-byte)
0 means overflowing
看起来任务栈都正常,没有爆

再调用vPortGetHeapStats,查看heap,
如果正常,应该显示
------------ Heap Info -------------
xAvailableHeapSpaceInBytes =        26616
xSizeOfLargestFreeBlockInBytes =    26616
xSizeOfSmallestFreeBlockInBytes =    26616
xNumberOfFreeBlocks =            1
xMinimumEverFreeBytesRemaining =    26280
xNumberOfSuccessfulAllocations =    24
xNumberOfSuccessfulFrees =        2

但是却跳到Hardfault。该如何查找错误呢?

在heap_4.c中的源码

void vPortGetHeapStats( HeapStats_t *pxHeapStats )
{
BlockLink_t *pxBlock;
size_t xBlocks = 0, xMaxSize = 0, xMinSize = portMAX_DELAY; /* portMAX_DELAY used as a portable way of getting the maximum value. */

    vTaskSuspendAll();
    {
        pxBlock = xStart.pxNextFreeBlock;

        /* pxBlock will be NULL if the heap has not been initialised.  The heap
        is initialised automatically when the first allocation is made. */
        if( pxBlock != NULL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Increment the number of blocks and record the largest block seen
                so far. */
                xBlocks++;

                if( pxBlock->xBlockSize > xMaxSize )         //《《《《在这里,出现HardFault,pxBlock的值为0x2803c7e0,在reserved区域,导致hardfault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xMaxSize = pxBlock->xBlockSize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 pxBlock->xBlockSize < xMinSize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xMinSize = pxBlock->xBlockSize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 Move to the next block in the chain until the last block is
                reached. */
                pxBlock = pxBlock->pxNextFreeBlock;
            } while( pxBlock != pxEnd );
        }
    }
    xTaskResumeAll();

    pxHeapStats->xSizeOfLargestFreeBlockInBytes = xMaxSize;
    pxHeapStats->xSizeOfSmallestFreeBlockInBytes = xMinSize;
    pxHeapStats->xNumberOfFreeBlocks = xBlocks;

    taskENTER_CRITICAL();
    {
        pxHeapStats->xAvailableHeapSpaceInBytes = xFreeBytesRemaining;
        pxHeapStats->xNumberOfSuccessfulAllocations = xNumberOfSuccessfulAllocations;
        pxHeapStats->xNumberOfSuccessfulFrees = xNumberOfSuccessfulFrees;
        pxHeapStats->xMinimumEverFreeBytesRemaining = xMinimumEverFreeBytesRemaining;
    }
    taskEXIT_CRITICAL();
}

网友:
如果用的MDK,先查看 faults reports调试组件错误类型。

楼主:
可以确认是xStart这个链表出问题了,但是如何找到哪里导致这个链表出问题呢
开始的时候
出错的时候

网友:
这种的大概率有任务的栈溢出了,或者内存访问越界了。

可以所以任务创建全部注释掉,然后逐一开启排查。

网友:
溢出了吧,是不是哪个任务申请内存释放啊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分配了一块内存,做循环里面系统错误检查时用了位与操作,但是循环数忘了除以8,就写越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