淘宝H7开发板的选择问题

楼主(2023-11-16):
您好,因为想学Cache部分,所以我想买您家H7的板子,但是我看教程都是H743的。为啥H743比H750板子贵出一倍价格呢。我在嘉立创上看芯片价格也没有那么贵呀,都不到100块的芯片。我还是想知道淘宝上的两款差在哪里?是硬件不同吗,H750芯片的Flash128KB和H743芯片的Flash2MB相比会不会太小,图片多了,或者程序大了就不能用呢?我问客服说都是2MBFlash,我不太理解,还是想听听推荐,对于学生党来说开销有点大。

网友A:
就选H750即可,虽然官方标注的是128KB,实际上也是2MB容量的。

我手头用的就是H75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选H750即可,虽然官方标注的是128KB,实际上也是2MB容量的。

我手头用的就是H750

好的,谢谢,推荐多大屏幕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,推荐多大屏幕呢

800*480分辨率的。

楼主:
我看参数是7寸的那个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看参数是7寸的那个吗

7寸或者5寸都可以,都有800*480分辨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