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 FMC SDRAM读写

楼主(2023-11-16):
FMC接口控制SDRAM,连续读写断断续续出错,跪请大神帮忙看看,卡了一天了!

FMC初始化配置代码:

SDRAM初始化代码:

读写测试代码:

    printf("SDRAM 读写测试-8位\r\n");

    *(__IO uint8_t *) (Bank5_SDRAM_ADDR) = (uint8_t)writedata_8;

    readdata_8 = *(__IO uint8_t *)(Bank5_SDRAM_ADDR);

    printf("readdata_8 :%x\r\n", readdata_8);

    printf("SDRAM 读写测试-16位\r\n");

    *(__IO uint16_t *) (Bank5_SDRAM_ADDR) = (uint16_t)writedata_16;

    readdata_16 = *(__IO uint16_t *)(Bank5_SDRAM_ADDR);
    printf("readdata_16 :%x\r\n", readdata_16);

    *(__IO uint16_t *) (Bank5_SDRAM_ADDR + 2) = (uint16_t)(writedata_16 + 1);

    readdata_16 = *(__IO uint16_t *)(Bank5_SDRAM_ADDR + 2);
    printf("readdata_16 :%x\r\n", readdata_16);

    readdata_8 = *(__IO uint8_t *)(Bank5_SDRAM_ADDR);
    printf("readdata_8 :%x\r\n", readdata_8);

    readdata_8 = *(__IO uint8_t *)(Bank5_SDRAM_ADDR + 1);
    printf("readdata_8 :%x\r\n", readdata_8);

    readdata_8 = *(__IO uint8_t *)(Bank5_SDRAM_ADDR + 2);
    printf("readdata_8 :%x\r\n", readdata_8);

    for(i = 0; i < 8 * 1024 * 1024; i++)
    {
        writedata_8 = i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 (Bank5_SDRAM_ADDR + i) = (uint8_t)writedata_8;

        readdata_8 = *(__IO uint8_t *)(Bank5_SDRAM_ADDR + i);

        if(readdata_8 != writedata_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printf("ERROR@ %x, writedata_8: %d, readdata_8: %d\r\n", Bank5_SDRAM_ADDR + i, writedata_8, readdata_8);
        }
        printf("*");
    }

打印结果:

楼主:
  hsdram1.Instance = FMC_SDRAM_DEVICE;
  /* hsdram1.Init */
  hsdram1.Init.SDBank = FMC_SDRAM_BANK1;
  hsdram1.Init.ColumnBitsNumber = FMC_SDRAM_COLUMN_BITS_NUM_8;
  hsdram1.Init.RowBitsNumber = FMC_SDRAM_ROW_BITS_NUM_12;
  hsdram1.Init.MemoryDataWidth = FMC_SDRAM_MEM_BUS_WIDTH_16;
  hsdram1.Init.InternalBankNumber = FMC_SDRAM_INTERN_BANKS_NUM_4;
  hsdram1.Init.CASLatency = FMC_SDRAM_CAS_LATENCY_3;
  hsdram1.Init.WriteProtection = FMC_SDRAM_WRITE_PROTECTION_DISABLE;
  hsdram1.Init.SDClockPeriod = FMC_SDRAM_CLOCK_PERIOD_2;
  hsdram1.Init.ReadBurst = FMC_SDRAM_RBURST_ENABLE;
  hsdram1.Init.ReadPipeDelay = FMC_SDRAM_RPIPE_DELAY_0;
  /* SdramTiming */
  SdramTiming.LoadToActiveDelay = 2;
  SdramTiming.ExitSelfRefreshDelay = 7;
  SdramTiming.SelfRefreshTime = 5;
  SdramTiming.RowCycleDelay = 7;
  SdramTiming.WriteRecoveryTime = 2;
  SdramTiming.RPDelay = 2;
  SdramTiming.RCDDelay = 2;

void 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(SDRAM_HandleTypeDef *hsdram)
{
        uint32_t temp = 0U;

        SDRAM_Send_Cmd(0,FMC_SDRAM_CMD_CLK_ENABLE,1,0); //时钟配置使能

        HAL_Delay(1);

        SDRAM_Send_Cmd(0,FMC_SDRAM_CMD_PALL,1,0);       //对所有存储区预充甿

        SDRAM_Send_Cmd(0,FMC_SDRAM_CMD_AUTOREFRESH_MODE,8,0);//设置自刷新次敿

        temp=(uint32_t)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1          |        //设置突发长度:1(可以昿1/2/4/8)
             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SEQUENTIAL   |        //设置突发类型:连续(可以是连绿/交错)
             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3           |        //设置CAS倿:3(可以昿2/3)
              SDRAM_MODEREG_OPERATING_MODE_STANDARD |   //设置操作模式:0,标准模式
             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;     //设置突发写模弿:1,单点访问
        printf("mode register: %x\r\n", temp);
    SDRAM_Send_Cmd(0,FMC_SDRAM_CMD_LOAD_MODE,1,temp);   //设置SDRAM的模式寄存器

        HAL_SDRAM_ProgramRefreshRate(&hsdram1,1543);
}

楼主:
打印结果:
SDRAM 读写测试-8位
readdata_8 :aa
SDRAM 读写测试-16位
readdata_16 :1234
readdata_16 :1235
readdata_8 :35
readdata_8 :12
readdata_8 :35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ERROR@ c0000101, writedata_8: 1,         readdata_8: 67
*ERROR@ c0000102, writedata_8: 2, readdata_8: 84
*ERROR@ c0000103, writedata_8: 3, readdata_8: 85
*ERROR@ c0000104, writedata_8: 4, readdata_8: 66
*ERROR@ c0000105, writedata_8: 5, readdata_8: 78
*ERROR@ c0000106, writedata_8: 6, readdata_8: 210
*ERROR@ c0000107, writedata_8: 7, readdata_8: 117
*ERROR@ c0000108, writedata_8: 8, readdata_8: 4

网友A:
是不是自己做的板子,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,优先检查焊接,论坛90%的SDRAM问题都是焊接问题导致的,程序基本都是标准配置,基本不会出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自己做的板子,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,优先检查焊接,论坛90%的SDRAM问题都是焊接问题导致的,程序基本 ...

您好,我想先确认一下是我软件配置是否出错,不好意思麻烦硬件同时,
现在每次上电,连续读写出错的起始地址均不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自己做的板子,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,优先检查焊接,论坛90%的SDRAM问题都是焊接问题导致的,程序基本 ...

    for(i = 0; i < 8 * 1024 * 1024; i++)
    {
        //HAL_Delay(10);
        writedata_8 = i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 (Bank5_SDRAM_ADDR + i) = (uint8_t)writedata_8;

        readdata_8 = *(__IO uint8_t *)(Bank5_SDRAM_ADDR + i);

        if(readdata_8 != writedata_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printf("ERROR@ %x, writedata_8: %d, readdata_8: %d\r\n", Bank5_SDRAM_ADDR + i, writedata_8, readdata_8);
        }
        printf("*");
    }
硬汉哥,现在每次读写加10ms的延时,就能读写正常,但去掉延时就出错,请教一下可能是那个地方有问题?

网友:
几层板? SDRAM 有没有等长走线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or(i = 0; i < 8 * 1024 * 1024; i++)
    {
        //HAL_Delay(10);

调节下着三个参数试试。

  hsdram1.Init.CASLatency = FMC_SDRAM_CAS_LATENCY_3;
  hsdram1.Init.SDClockPeriod = FMC_SDRAM_CLOCK_PERIOD_2;
  hsdram1.Init.ReadPipeDelay = FMC_SDRAM_RPIPE_DELAY_0;

楼主:
硬汉哥,我将FMC的频率降下来后,读写测试通过了。
还想请教几个问题。
1. 如果向0xC000_0000地址写16位0x1234,那么我读0xC000_0000地址的数据应该是0x34,读0x000_0001地址的数据应该是0x12么?
2. SDRAM能够进行断电调试,断电调试,写入数据后,为什么查看memory没有变化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将FMC的频率降下来后,读写测试通过了。
还想请教几个问题。
1. 如果向0xC000_0000地址写16位0 ...

MC的频率降下来后能通过,说明硬件布线确实可以改进下
1、小端格式,低地址存34,高地址12
2、断电调试怎么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