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TM32H7的SPI从机模式一定要注意SPI主机引脚配置好了,才可以让从机进入SPI数据收发状态

楼主(2023-11-17):
之前CAN通信组网就遇到过一次这种问题: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1521

这次给H7-TOOL增加SPI从机模式,也有这种问题,简单的说:主从机发起通信前,一定要保证主从机GPIO已经正确配置了SPI复用状态

测试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主机的SPI还没有配置,就让从机进入了等待接收数据的状态,这个是不可以的,会导致从机接收一堆乱码。

网友A:
引脚悬空的时候,进入从机状态是否有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脚悬空的时候,进入从机状态是否有影响。

不影响,但不保险,也容易受到影响,使用要注意,特别是引脚带个杜邦线却没有接SPI主机时

网友:
是啊,前面用2个单片机的SPI做主从通讯,偶尔从机收不到正确的数,而且一旦收不到后面就一直这样。人为干扰数据线必出。这SPI的同步还不如串口的异步可靠

网友B:
网上讨论过就是数据与时钟错位导致的,主要是STM32单片机SPI模块的NSS引脚好像不起作用啊,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方式,从机压根不管,从机的DMA指向变量只要数据过来就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网上讨论过就是数据与时钟错位导致的,主要是STM32单片机SPI模块的NSS引脚好像不起作用啊,不管是软件还是 ...

此贴讨论的,和错位是两个问题。错位问题主要是SPI时钟速度高,飞线长,容易出现第1个数据出错,硬件片选主要是解决第1个数据出错。而串口那种,主要是速度太低了,一点干扰影响不大。

使用SPI硬件片选NSS,完美解决SPI DMA双机通信第1次数据传输的错误问题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1849

=============

现在给做的从机,只要把楼主位的问题注意下,接线牢固可靠,很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