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pWizard] appwozard使用经验记录

楼主(2023-11-17):
看了汉哥emwin第三版教。学习使用appwizard,在此记录一下。

版本:6.32

  • emwin 的api使用使用文字api时,需要自己生成字库。有时即使自己生成了字库还是不显示,那么在appwizard里添加文字并生成字库就好了。
  • box控件会挡住emwin api打印的字体。
  • appwizard画图和动画功能很方便。
  • 打印字体要重绘结束后打印,在回调里使用  case WM_POST_PAINT:  进行判断。
  • 可以使用appwizard的api 设置变量,按钮,文本等。
  • 屏幕切换没有api,可以通过程序控制变量切换,可以通过appwizard设置切换动画  变量切换api为:APPW_SetVarData();
  • 裸机使用时,将APPW_MainTask.c里面while 循环屏蔽掉
      // while (1) {
      //   while (GUI_Exec1()) {
      //     APPW_Exec();
      //   }
      //   APPW_Exec();
      //   GUI_X_Delay(5);
      // }

    在main主循环里添加
         while (GUI_Exec1()) {
           APPW_Exec();
         }
  • appwizard的多语言切换很方便。
  • 在rom和ram足够的情况下,直接用appwizard做一款小游戏是没有问题的,甚至单片机上除了适配lcd和emwin外,不需要自己写任何其他代码。
  • appwizard生成的代码不会删除回调里的用户代码,但是会把中文给你整成乱码,所以生成代码前要备份。
  • 使用vscode+keil assistant开发,可以避免keil对UTF-8 with bom 支持不好的问题。
  • 设置画笔颜色时有宏
    #define GUI_BLUE          GUI_MAKE_COLOR(0x00FF0000)
    #define GUI_GREEN         GUI_MAKE_COLOR(0x0000FF00)
    #define GUI_RED           GUI_MAKE_COLOR(0x000000FF)
    #define GUI_CYAN          GUI_MAKE_COLOR(0x00FFFF00)
    #define GUI_MAGENTA       GUI_MAKE_COLOR(0x00FF00FF)
    #define GUI_YELLOW        GUI_MAKE_COLOR(0x0000FFFF)
    。。。
    。。。
    #define GUI_LIGHTBLUE     GUI_MAKE_COLOR(0x00FF8080)
    //也可以使用GUI_MAKE_COLOR()自定义

文字写的比较仓存,欢迎评论讨论。

网友A:
楼主的版面排版效果真心好,看着很舒服,后面我也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版面排版效果真心好,看着很舒服,后面我也试试

汉哥过奖了,汉哥的文档排版都很整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版面排版效果真心好,看着很舒服,后面我也试试

确实舒服! +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版面排版效果真心好,看着很舒服,后面我也试试

汉哥,帖子能再次编辑吗,我没找到选项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汉哥,帖子能再次编辑吗,我没找到选项呢

这个功能我们给关闭了,早期的论坛因为这些问题,被查封了。所以现在的论坛比较慎重。

你可以在回复里面编辑,然后回复的右下角有个回复置顶可以选择,这样新的回复都可以在二楼展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功能我们给关闭了,早期的论坛因为这些问题,被查封了。所以现在的论坛比较慎重。

你可以在回复里 ...

哦哦,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