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集一个250KHz的正弦波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?

楼主(2023-11-17):
如题,有个需要采集一个250KHz的正弦波,各位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推荐一下

网友A:
内置ADC就行,采样率2,5Msps,也就是每个周期采集10个点,够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置ADC就行,采样率2,5Msps,也就是每个周期采集10个点,够用。

目前使用的单片机ADC达不到这么高的采样率,是否可以将这个正弦波整成方波,然后通过定时器捕获,因为主要是想测量这个波形的频率是多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使用的单片机ADC达不到这么高的采样率,是否可以将这个正弦波整成方波,然后通过定时器捕获,因为主 ...

可以呀,常规用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使用的单片机ADC达不到这么高的采样率,是否可以将这个正弦波整成方波,然后通过定时器捕获,因为主 ...

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