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FontCvtDemo生成sif字体数组的疑问

楼主(2023-11-17):
您好:

    我想问一下,例程使用汉字时,是这种格式:

而我用FontCvtDemo输出sif全字体字库,生成了很多数组,我把库烧录到SDRAM中,库在SDRAM起始地址为pBuffer(验证数据正确),调用方式:
GUI_SIF_CreateFont(pBuffer, &SIF_AA2_Font24, GUI_SIF_TYPE_PROP_AA2);
输出乱码,我应该怎么设置?

网友A:
如果使用SDRAM的话,SDRAM掉电,数据会丢失,你得存到SPI Flash或者QSPI Flash,SD卡,NAND等存储设备。上电加载到SDRAM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使用SDRAM的话,SDRAM掉电,数据会丢失,你得存到SPI Flash或者QSPI Flash,SD卡,NAND等存储设备。上 ...

谢谢,这个是没有问题的,GUI_SIF_TYPE_PROP_AA2类型搞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