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字符串前面加L将字符转Uincode编码注意事项

楼主(2023-11-18):
汉字所在的源文件编码格式要是ANSI本地编码,也就是GB2312,GBK等。

网友:
居然可以这么用

网友:
语法定义详见“6.4.4.4 Character constants”,加上前缀表示把单个字符按定义的类型赋值,因此不适用于变长编码的Unicode
比如L"ABC"存储区的值为'A' 0x0 'B' 0x0 'C' 0x0 0x0 0x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