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RTOS] RTX5同优先级任务之间调度切换,如果没有调用osDelay之类的切换,函数osThreadYield()要加上

楼主(2023-11-18):
像ThreadX,uCOS这种,没有这样的需求。使用RTX5,什么都不加是不行的,需要加上切换函数处理。

函数说明:

比如这样写,是不可以的: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ppTaskLED
*        功能说明: LED闪烁。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   优 先 级: osPriorityHigh2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ppTaskLED(void *argument)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LedToggle(2);
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ppTaskMsgPro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消息处理,暂未使用。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   优 先 级: osPriorityHigh3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ppTaskMsgPro(void *argument)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LedToggle(1);
    }
}

改成下面就可以了: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ppTaskLED
*        功能说明: LED闪烁。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   优 先 级: osPriorityHigh2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ppTaskLED(void *argument)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LedToggle(2);
                osThreadYield();
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ppTaskMsgPro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消息处理,暂未使用。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   优 先 级: osPriorityHigh3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ppTaskMsgPro(void *argument)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LedToggle(1);
                osThreadYield();
    }
}

网友(2024-03-27):
硬汉大佬,在任务里面执行了  osThreadYield(); 但是任务没有切换到其他任务这里因为什么,怎么调试比较好

网友A:
硬汉大佬,在A任务里面执行了  osThreadYield();和osDelay(100); 但是没有切换到B 任务和C任务,这个是为什么,应该大概怎么调试那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大佬,在A任务里面执行了  osThreadYield();和osDelay(100); 但是没有切换到B 任务和C任务,这个是为什 ...

看看是不是卡死在什么地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