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stm32G4系列的ccm sram

楼主(2023-11-19):
问题1:keil本身的sct,是不是无法使用.ANY+attribution的方式将变量放入指定位置,我失败了。之后改用加入.o文件就可以
问题2:stm32G4系列框图中CCM SRAM区域和dma相连,然而我将ADC1_DATA放入其中后(使用上述的方法加main.o),导致变量无法更新。看到网上也有说可以使用的,应该是dma对应的地址有问题,但是这个要怎么改动问题3:目前没使用串口中断,一旦加入串口中断,adc数据同样会消失,而且会跑飞,这个目前没查过

网友:
AC5:
uint8_t ucHeap[64*1024] __attribute__((at(0x24000000)));
AC6:
uint8_t ucHeap[64*1024]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24000000")));

F4的CCM RAM不支持DMA, 你看你用的G4的CCM RAM是否支持DAM,G4的参考手册有说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