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rtx5系统,跑了一个任务执行fatfs的f_open,任务就死掉,我也傻眼了

楼主(2023-11-19):
rtx5系统,跑了一个任务执行fatfs的f_open,任务就死掉,我也傻眼了。

fatfs,前面单独使用demo测试时没有问题,功能正常。
rtx5下的任务没有加fatfs时也正常。

和在一起后,fmount返回正确。想写一个文件读写的测试任务,刚刚执行到fopen,整个任务好像就挂掉了。
debug,查看rtx的时钟还跑着。但是任务已经卡死了。
任务的堆栈大小已经设置到了8192。

请教一下,怎么排查问题呢?

楼主:
系统任务截图

系统任务截图

以上是调试时看到的系统任务运行状况。
目前来看是,执行f_open以后,这个任务就停下来了,函数一直卡在这个f_open里面了,其他比这个任务优先级高的,还可以运行下去。
但不管是哪一个任务来调用这个f_open,都卡着出不来。

我尝试修改f_open的调用位置,他放到我任务的其他初始化前面,可以顺利的执行完毕,但只要任务的其他初始化一执行,在调用f_open后,就出不来。

我想过,是不是堆栈溢出,尝试加大任务堆栈,但没有效果。

网友:
RTX5加fatfs没有特别要求,加上就能用。

网友A:
global dynamic memory 设置太小了,4064都用完了,设置大一点
设置方式:rtx_config.h -> system configuration -> global dynamic memory size
或者搜索 OS_DYNAMIC_MEM_SIZE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global dynamic memory 设置太小了,4064都用完了,设置大一点
设置方式:rtx_config.h -> system configu ...

看的细,我都没看到这个截图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的细,我都没看到这个截图问题。

大佬,我吃过这亏

楼主:
我设置的是16384,用了4064,没有用完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设置的是16384,用了4064,没有用完吧

对,没有用完。

网友:
他这个开的是16K的全局动态。

网友:
最后解决了吗

楼主(2023-12-22):
问题解决了。问题出在spi上,spi读卡里面有个死循环,spi执行失败退不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