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RTX5任务优先级、抢占的问题

楼主(2023-11-19):
在RTX5的任务当中,如果两个任务采用相同的优先级。

void task1(void *argument)
{
while(1)
{

}
}

void task2_led(void *argument)
{
while(1)
{
bsp_LedToggle(0);
osDelay(100);
}
}

在这里因为task1没有执行osDelay这样的调用,task2_led因为和task1是相同的优先级,task1将CPU就完全占用了,是不是task2_led就几乎永远得不到执行的机会呢?
如果想让task2_led也得到执行机会,task1应该怎么修改呢?

网友:
RTX5同优先级任务之间调度切换,如果没有调用osDelay之类的切换,函数osThreadYield()要加上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917&fromuid=58

网友:
如果开了round robin,也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