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使用Guider创建的界面都是没有父对象,如何修改

楼主(2023-11-20):
Guider创建界面都是使用:
lv_obj_t *widget = lv_obj_create(NULL);
想使用:
lv_obj_set_parent(lv_scr_act(), root);
发现无效,原来是  void lv_obj_set_parent(lv_obj_t * obj, lv_obj_t * parent);中对obj不能为Null;
请问还没有其他函数可以使用,或者有无其他办法呢

网友:
直接用lv_scr_load加载需要的窗口就可以了,lv_obj_set_parent不是这样用的。lv_obj_create如果传递参数时null,创建的就是个新的全屏的窗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