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w5500 如何判断接收到的数据包是广播包?

楼主(2023-11-20):
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:W5500会将网络包中的目的IP地址和端口截掉,MCU收到的信息中只有数据包的源IP和源端口。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判断这个数据包是不是广播包呢?

网友A:
看下官方库有没有提供相关API处理,应该会提供的,没有提供,那使用有点太被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官方库有没有提供相关API处理,应该会提供的,没有提供,那使用有点太被动了。

没有找到相关的API,我现在靠源IP的网段和本地IP网段去判断是不是广播。但是这样只能适应部分网络环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