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RL-FlashFS检测坏块

楼主(2023-11-21):
请问RL-FlashFS可以检测好块和坏块的数量吗?怎么实现,我想看看有没有产生坏块,有多少坏块

楼主:
再补充问一句,是不是这个检测坏块的需要在NAND驱动文件中自己写代码实现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再补充问一句,是不是这个检测坏块的需要在NAND驱动文件中自己写代码实现呢?

底层的读写驱动需要你简单实现下。

然后NAND管理的NTFL层结构体变量里面,你看看有没有对应的成员可以查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底层的读写驱动需要你简单实现下。

然后NAND管理的NTFL层结构体变量里面,你看看有没有对应的成员可以 ...

请问这个NTFL层结构体是哪一个呢,我还是找不到这个结构体在哪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