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PIO] stm32H7 PC2_C 如何做普通IO ??

楼主(2023-11-21):
数据手册上描述PC2_C 仅做模拟量输入(ADC3_INN1 / ADC3_INP0), 指导手册上(图68. 连接到ADC输入的模拟量)种 PC2_C  与 PC2 之间有个开关(PMCR),但是我配置完PMCR(断开模拟开关,做普通IO),之后按照普通IO初始化,然后间隔10ms翻转。

使用示波器,看不到波形。  同样配置其他GPIO就正常。

求指导!!!

网友A:
这个引脚做通用GPIO,骚操作比较多,实际项目不推荐用于通用GPIO。

先使用CubeMX配置这个引脚,这个生成的代码复制出来使用,然后这个引脚的高低电平状态收到ADC的REF参考电压控制,你的REF参考电压不能悬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引脚做通用GPIO,骚操作比较多,实际项目不推荐用于通用GPIO。

先使用CubeMX配置这个引脚,这个生成 ...

谢谢。  我尝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