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P2040超频出现硬故障

楼主(2023-11-22):
昨天尝试超频RP2040,超到250M随机硬故障,单行调试排查了好久都没找到原因。后面突然想着超一点点频试试,结果就没再出现这个问题了。后面发现只能超到240M再超就不行了。

今天早上再来翻手册发现有个设置内核电压的函数,结构体里有几个电压,我想知道这几个电压都是安全电压吗?如果升到1.3V会不会影响芯片寿命?内核最高安全电压是多少?

enum vreg_voltage {
    VREG_VOLTAGE_0_85 = 0b0110,    ///< 0.85v
    VREG_VOLTAGE_0_90 = 0b0111,    ///< 0.90v
    VREG_VOLTAGE_0_95 = 0b1000,    ///< 0.95v
    VREG_VOLTAGE_1_00 = 0b1001,    ///< 1.00v
    VREG_VOLTAGE_1_05 = 0b1010,    ///< 1.05v
    VREG_VOLTAGE_1_10 = 0b1011,    ///< 1.10v
    VREG_VOLTAGE_1_15 = 0b1100,    ///< 1.15v
    VREG_VOLTAGE_1_20 = 0b1101,    ///< 1.20v
    VREG_VOLTAGE_1_25 = 0b1110,    ///< 1.25v
    VREG_VOLTAGE_1_30 = 0b1111,    ///< 1.30v

    VREG_VOLTAGE_MIN = VREG_VOLTAGE_0_85,      ///< Always the minimum possible voltage
    VREG_VOLTAGE_DEFAULT = VREG_VOLTAGE_1_10,  ///< Default voltage on power up.
    VREG_VOLTAGE_MAX = VREG_VOLTAGE_1_30,      ///< Always the maximum possible voltage
};

网友:
会影响的,不同芯片的超频性能也有差异。